联想Y330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6-25):
今天小弟接到手一台联想Y330 , 开机电流0.5几 不显示所有的按键板上指示灯全亮,拆机查CPU,内存,显卡供电正常,板子么有明显外观损伤。我怀疑显卡上BGA加焊了,还是不行高手指点指点,多谢!

网友:
先代换CPU和内存试试,不行的话,在IO的引脚有PLT_RST#测一下有没有高电平信号。

网友:
谢谢师傅,我再确认一下吧!

网友:
晕只测供电怎么行呢还有时钟啊复位啊都要有的。不要动不动就上BGA

网友:
台板我知道看复位灯,笔记本板子复位信号如何看?是不是说也是有复位一定会有时钟。讲解一下笔记本小弟是自学的!

网友:
取下内存 看电流到多少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没跑吗?你可以按台式机的流程修一下复位 数据···

网友:
没辙了。我给换了主板谢谢大家,技术这块还得跟大家好好学习!

网友:
应该是没过内存吧,换个内存试试,内存槽子有没有问题,仔细测量下各个供电,还有北桥。。

网友:
楼主客户好说啊 我这一般人都不大愿意换板 修不了就换一家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