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88OOGT坏了,求帮忙着急死人!!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   如题,一张自己用的技嘉8800GT,早上还好好的,下午觉得天气热了,于是把主机的显卡,CPU风扇都拆下来清洁下。结果悲剧了,装起来后,接显示器,不亮。
     经测试是显卡问题,故障是双DVI接口,一个不显示,一个显示但花屏,一直挺好的就是清洁下。。。。。自己没修过显卡,无从下手,大家帮帮忙给分析下。不会是GPU问题吧?机器是工作机还等着刷BIOS呢!
     着急在线等答案,各位版主 管理员有看见一定帮分析下。

补充内容 (2011-6-28 18:53):
问题已解决,是VGA线问题,此线问题很奇怪,用带VGA的显卡测试这个线正常,用双DVI的显卡测试都是上个口不能用下个口花屏。一开始因为这个线是新的所以没去怀疑,后来拿个GTS450也一样才换的线。

补充内容 (2011-6-28 18:55):
因为搞了两天所以自己去配了个I3平台的机器,显卡也用450的了,现在想把原先这个卖掉大家帮忙看看卖多少钱好,U:6320,PCB:MSI965,DDR2 667 4G,显卡技嘉GV-NX88T512H-B

网友:
最好用水洗一遍再风干,有灰尘进入到BGA里面去了,导致花屏!!

网友:
刚火大了拆开加焊了GPU,故障依旧,没这个钢网所以要重新直球的话 可能要花很长时间。。。。水洗可以吗?

网友:
谁帮忙看看啊 急死人啊 晚上游戏呢

网友:
显存发烫吗?

网友A:
拆下散热片仔细看下GPU有无碎角,有好多是清洁时手按压风扇压碎GPU角的。

2个故障表现都可能与GPU有关

网友B:
GPU问题,不会是显存

网友:
不发烫。。温度有但不烫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下散热片仔细看下GPU有无碎角,有好多是清洁时手按压风扇压碎GPU角的。

GPU外观无破损,而且我已经焊了GPU了。而且加焊的时候我有轻轻推了一下。应该不会在空焊的。如果还是GPU那么就是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PU问题,不会是显存

GPU坏的可能性高了,不存在虚汗了,现在只能先刷个BIOS不行就是芯片坏了。朋友有BIOS的话给传个

网友:
自己顶上去,求这卡的BIOS 128KB的 在论坛找了个88OOGT公版BIOS 是58KB的,是我找的BIOS芯片错了?MX25LOO5的,刷出来的文件是128K.

网友C:
仔细看看,有没有你洗的时候掉件了。掉件也会导致不亮和花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仔细看看,有没有你洗的时候掉件了。掉件也会导致不亮和花屏

额 没掉件 我用带灯放大镜仔细的看了好几次了。。。。现在从论坛下了个显卡维修资料看了下 测的三基色分别连到3个三极管 测了下都正常

网友C:
要不就BGA看下吧,你说 一个花屏 一个不亮 可能是GPU的原因 先排除GPU吧 ,不过 GPU压好的很少.只能试试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不就BGA看下吧,你说 一个花屏 一个不亮 可能是GPU的原因 先排除GPU吧 ,不过 GPU压好的很少.只能试试的。 ...

额 做个了 不行 还是一样的,准备刷个BIOS 找不到唉 悲剧

网友:
大家不用看了 我 准备砸了 在买张索泰250

网友D:
好好的搞什么清洁,就算清尘都千万不要拆散热,大芯片的核心,见N多菜鸟压坏边角而不亮,花屏的了

网友(点评):
我来这里是求助的,不是讨论我该不该清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好的搞什么清洁,就算清尘都千万不要拆散热,大芯片的核心,见N多菜鸟压坏边角而不亮,花屏的了

没灰尘我不会吃饱撑的,首先我做维修也两年了,至少拆过的笔记本没有1000台也有800台,没拆坏过,并且显卡拆下来我仔细观察没掉件,我现在可以判定绝对不是GPU和显存问题,百分之80在BIOS。我刷不了而已

网友:
随便找块n卡刷强刷8800gtbios后焊到坏卡上试试,不过一般bios认成128k的核心有问题的居多,把核心拆下来看看触点有没严重氧化。

网友:
怎么就盯着显卡呢  查下插槽不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