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9000外显内不显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屏和屏线没问题,显卡换过没问题,外接正常,内屏直接黑,和没接一样,不是暗屏,难道中间还有什么线?屏线不是直接进显卡吗?

网友:
通病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显卡换、好了吗 显卡是好的吗

网友:
换显卡。NV的桥或者703的显卡

网友:
确定换过显卡,屏和屏线是一体将上半身和另一机器换的,就是不知道显卡和屏线接口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神秘东西!!!

网友:
你量测一下LCD CABLE线到显卡的电压正常不?在看一下LCD接口到显卡的那几个信号线断了没有啊?

网友:
还是显卡有问题吧,,,

网友:
DV9000 我就遇過跟樓主一樣的顯晶問題,換了兩顆才搞定.....真糟
換第一顆,螢幕變淺藍色,換到第二顆也是外接顯,內接LCD不顯,最後把第二顆拔下重植球,上面再擺個5元港幣
上BGA終於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