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掉电是怎么回事啊?

楼主(2011-06-25):
笔记本开机掉电是怎么回事啊?请高手指点!我的笔记本是戴尔的笔记本,开机有5秒就掉电是怎么回事啊?是有短路的吗?我的思路对吗,请老大们指点!

网友:
掉电一种是欠压,保护  另外一种就是短路了 5秒应该是保护 或者欠压

网友:
多种因素,CPU温度高。识别不到CPU 主板短路等等,一个一个排查

网友:
DELL内存接触不到也会掉电的

网友:
师傅说,掉电最恶心,修起来好麻烦的

网友:
DELL掉电 cpu没有电压从没弄好过

网友:
欠压,温控保护,短路都是导致掉电的原因,
可以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搭在怀疑的电路上,监测某个电压的变化,或者用手摸下看看有没有非常发烫的芯片,不过用摸时要小心,不要烫到,因为有些芯片发烫的时候将发出非常高的温度,无论是欠压还是短路都会导致元件发烫的。我是新手,只能想这么多。修本的时候需要多观察,多思考,多测量,我想你会找到答案的。

网友:
掉电原因很多啊,一般先看是什么情况掉电。亮机掉电还是不亮掉电,跑码还是不跑码。如果电流刚起来一点就掉,不能再触发,通常是短路保护,能触发的话可能是欠压。如果亮机后掉电,先怀疑是过热保护和温控。

网友:
顶楼上,说的很详细

网友:
掉电的原因有很多,欠压 温度过热 芯片的某个关键引脚虚焊 板子上微短或严重短路都会造成掉电的现象

网友:
掉电前
机子能不能点亮?

网友:
dell  大多是 北桥

网友:
上电不全会掉电,后即有短路也会掉电 不跑码也会掉电

网友(2017-09-30):
这样说太笼统了不好判断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太笼统了,如果不是维修的还是交给专业维修处理吧,以免扩大故障得不偿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