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540 待机3.3V短路

楼主(2011-06-25):
朋友拿台HP540过来 说TPS51120发烫  说换了几个都是一样发烫
    我拿过来先把那芯片取下重新焊接了一下 ,之后测量它的工作条件22脚VIN 19V电压 19脚VREG3为0V  打值发现这个脚对地短路了。测过C764 是正常的 !说明+V3AL短路
  一路找到KBC ,拆下KBC TPS51120的19脚恢复正常  装上KBC1TP51120的19脚对地为0.   如是我判断是KBC内部短路。      但我还有个疑问68脚上面的那个R9616到底是多少阻值的?  我量到它阻值是0
   忘师兄们指点

网友:
你把EC拆了,就不短了这就排除了问题,换个EC就可以了

网友:
学习中,有了结果,楼主告诉我们哦

网友:
0欧 5%精度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