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主板有时有复位有时没有,CPU很烫

楼主(2011-06-25):
今天接了一个478的主板上赛扬1.7的,刚来的时候CPU供电电容全爆浆了,换了能加电了,但是CPU很还烫,开机一会就烫手了,有事有复位有的时候没有,有的时候能跑到C1,求解 不那得问题呢  在线求

网友(点评):
没复位的时候你看下U有没电压。很多杂牌的板都会有这毛病,一般是小芝麻坏的多

网友:
供电MOS管有没有再查一下呢

网友:
用力压桥或者cpu底座

网友:
这样应该是供电有问题吧 用示波器打下电压波形看看

网友:
换个U试试,如果还是很烫可能是电流过大了,摸下MOS管哪个发烫可能品质不良换掉

网友:
供电不良造成的、、、

网友:
查CPU供电   时钟

网友:
没复位的时候量下CPU电压对不对。

网友:
肯定是供电不正常导致的

网友:
开一会的吧,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都特别的烫,有时有复位有时没有,有复位直接就是C1,反正MOS管是坏了一个,换了还是这样  挺郁闷的  拿的问题啊  老板就看着我这个问题呢  决定我的命运啊

网友:
呵呵 这么严重啊 关乎你的命运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问题了,电压不稳定才会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