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认内存!!!!!!

楼主(2011-06-25):
大家好,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!我有个电脑现在主板不认内存了!怎么办啊?内存是好的,在别的主板上正常工作!也试过别的内存都不行。开机主板一声长鸣。诊断卡C1  高手们给判断下。大该主板哪个东西坏了?

网友:
一个是北桥。第二是bios。第三是内存槽或者内存供电第三点大点

网友:
内存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槽子有没有倒PIN的 BIOS 跑下线路 北桥 挨个查吧

网友:
内存,北桥,BIOS

网友:
看内存槽外观有无损坏,查内存工作条件,条件正常,最后考虑北桥,由简到难。

网友:
内存查查电压 亚亚桥  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