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EP43-S3L南桥通病!(高手们确认下)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         RT,这3天接了9片技嘉GA-EP43-SEL的主板,为网吧主板,故障分别为:1不触发,2开机1秒掉电然后自动开启1秒又掉,循环。3。开机跑码C1 C3 25 2R 78重启 循环
           1,不触发的主板有5片,通电待机测的开机针5V, 测PCI14脚,3.3V BAT 3V ,IO98脚供电5V,都正常。点开机键,IO106脚pansw有跳变,测IO116脚RSMRST3.3V正常。测102S3信号脚无电压,到此估计可能南桥问题比较大。加焊南桥好了。接下来不触发的都大概测试一下后做南桥都OK了。
           2,开机一秒掉电循环的就1片,说真的这个我大概测试了下电压正常后(其实也没测的几个一直在那掉呢)就想这些都是网吧板子,而且前面的5片都是桥坏了,这个就一片,应该也是吧,反正客户说能修好一半以上就可以了,于是也就做了南桥,不过也好了。这样的故障会不会就是南桥引起的CPU没复位?或者是全板复位跳变的那种情况?
          3,最后的就是开机跑码C1 C3 25 2R 78重启 循环这个了,这个接上显示器,发现点亮但LOGO过不去就掉了,然后在到LOGO又掉。从其他板子上换了BIOS过来不行,接上硬盘不行,接键盘也不能按就掉了。内存也换了几个还是不行,那就只有南桥了。
         到此9片板子都修好了2片150的价格还行。就是感觉自己是不是有点草率了,前面不触发的还有认真的测,后面我就基本没怎么动表笔了,感觉有点乱来。不过是否可以证明这就是通病呢?

网友A:
到此9片板子都修好了2片150的价格还行???????????????????????不是期望部都搞好了,怎么才2片???/

网友(点评):
嗯 是一片75的意思啦 呵呵

网友:
2片150就是一片75 道长你数内存颗粒数蒙了吧

网友(点评):
那应该是 9X75啊。怎么是2X75。

网友:
有空去帮我看看 我那个8800GT的帖子 好吗 很着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此9片板子都修好了2片150的价格还行???????????????????????不是期望部都搞好了,怎么才2片???/

到此9片板子都修好了,2片150的价格还行???????????????????????不是期望部都搞好了,怎么才2片???/

帮你加了标点符号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