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板刷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6-25):
通用板进行写程序时,还要接上开关按键?还是给板子接上ADJ  BL-ON 供电,地,就可接编程器上直接就能直写了

另外请教 下,屏供电4.6V 4.5V左右算不算正常

网友:
只需接上电源让板子能工作即可,开关灯管神马滴可以不接。

网友:
最好接上按键板,这样可以方便观察指示灯状态,可以基本判断程序写入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