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忙啊

楼主(2011-06-25):
还没有一年的本  刚开始的几个月开机特快30秒   可后来重装了几次系统后  开机慢的要死  用360优化过了  也启动项限制了就剩下一个  可是没什么用怎么回事啊  高手教教呗

网友:
系统 的不同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先扫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。

网友:
装系统有重新分区吗?

网友:
先扫硬硬盘,然后重新分区!装精简的XP系统!

网友:
先扫描硬盘是正道

网友:
一般机子上不要装什么杀毒软件那样会影响进程

网友:
系统不一样,换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病毒不一定在系统盘里啊

网友:
测一下硬盘,再试着换系统了。

网友:
检查系统,主板。硬盘驱动

网友:
学习而已,很有用

网友:
只要系统优化的足够好,没有什么大问题。 硬件设备没大问题的。 本子就算OK了。
没有必要追求各类卫士软件所说的启动时间。 那些都是浮云。
毕竟系统的快慢和软硬件本身都有关系的。 软件还能强求,硬件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