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 跑49 4A

楼主(2011-06-25):
刚开始板拿过来跑“38”以为北桥问题换之还是一样,然后在维网查到有是显卡问题。加焊显卡,然后就跑49 4A了有时候还跑D2.这样还是显卡问题吗????

网友:
用示波器  测  内存到北桥的    交换数据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测到他们没有波动那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从你的故障现象来看 应该是显卡了  因为4A是38过后的代码

网友:
49是PCI 问题换南桥试试

网友:
49是PCI总线的问题 可能是南桥 声卡 网卡等和PCI总线有关系的东西

网友(点评):
那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取下就应该会好???

网友:
什么跟什么啊,你就直接换显卡算了,要不行,直接换个板子,这板子便宜

补充内容 (2011-6-26 10:13):
你都做成这样了,更滑显卡你要是有把握,可以换啊,但是给我的话,如果显卡坏掉了,我都建议别人直接换主板了,这主板现在价格便宜

以后每次都换板????

网友:
是北桥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跟你的跑码一样的

网友(点评):
北桥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49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!换一个吧

网友(点评):
最后的办法。也只能换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直接搞显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