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声卡驱动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 各位同行,我有一款NEC 13MY的机器装了系统后,没有显卡和声卡驱动了,后来到驱动之家里面把显卡装好了,但是找到的声卡就是装不上。那位高手知道这个驱动在那里呢?多谢啊!

网友:
官网和百度上面没有吗?

网友:
这个机子太老了,官网上么有啊。只把显卡的找到了啊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型号输错了。。我百度上面帮你搜索怎么没有呢

网友:
声卡就是AC97的啊?就是装不上。

网友:
用驱动人生,让它自己找,,,

网友:
重装一个!完整版的系统!不要装精简版的试试

网友:
我就是用的驱动人生啊,自己装只能把显卡装上啊。声卡就是装不上,总出现错误代码。又看不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