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这颗是啥电容,Acer TM3000 用电池蓝屏

楼主(2011-06-25):
如题,蛮常见的电容,但都查不到相关资料,是属于哪种电容?
搞Acer TM3000 小狗机用电池会蓝屏的通病,
pc112电容 100uF/25v(附图一),
更换钽质电容100uF/25v会爆(附图二),换多少次都一样。
换直立式的不会(附图三),但过Logo后,却只见游标,无任何动作。
换回后也一样无法再进系统了。

bios有抓到硬盘,且硬盘外接ok,
怀疑一定要用原电容才行。
可是那电容是朔胶的,每次吹都会漏液,也不知是啥电容。(朔胶电容?)

ps. 小弟不擅長打簡體,這幾行字拼了命打了我一個小時了.....
求教於各位~~ 謝謝!!

网友:
如果耐压值一样没有理由会爆啊,正负极对么?

网友A:
钽电容是有极性的  如果极性正确、并且耐压够的话,不应当爆的,,

网友:
飞线找个台式大电容,找个空位上上看看,

网友B:
我自己曾飞线改过拿巴,找到空处安上大的拿巴爽得很,大电容找个空应该有吧!可以飞线移位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钽电容是有极性的  如果极性正确、并且耐压够的话,不应当爆的,,

我换的是图纸有标明100uF/25v的,(如上图二)
不管薄的还是厚的,都会爆。
而且确定没搞错正负极。

还好客户后来打算换板,
不然也顶多可开却进不了系统,还不了原状。
所以,修这种可开但有杂毛病的风险是很大滴。

可真想知道哪边有问题,希望得到长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自己曾飞线改过拿巴,找到空处安上大的拿巴爽得很,大电容找个空应该有吧!可以飞线移位OK

是找了个直立式电容(如上图三),
可开机,却无法进系统,
没办法还原客户送修时的情况,
更不用说解决电池蓝屏的问题了。

网友C:
条件都满足的话要检查电容的环境温度了,是不是附近有发热体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条件都满足的话要检查电容的环境温度了,是不是附近有发热体啊?

我知道您的意思,开机会发烫,甚至会烧毁元件,是吧?
但可真的没有元件会发烫呢~~~
懊恼呀!!

网友:
其他不说了,建议认识电容、电阻了再动手修。

在高频环境下代换电容,除了电压、容量,更重要的参数是高频损耗 ESR 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