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HDR402 没图纸,让我束手无策·····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,明基DHR402版号是T14S,拿到手上一看,通电不显示
  再一查单号,去年十月份在这修过630显卡
            心想一定又是显卡,脚后跟都想的到
     直接把主板拆出来,上电看电流,电流档到0。9左右的时候不动了
         感觉不像是显卡虚焊引起的
                但是显卡嫌疑最大,先量供电。3V.5V``````````=======
    供电都正常,没辙谁嫌疑大先杀谁,用风枪吹显卡十秒
       再上电。电流好像没有丝毫变化,还是挡在0.9
            这回一定没那么简单,求助论坛给张图纸
      发现论坛也缺这张图纸,哎,郁闷
        本来就是个新手,连个参考图纸都没有,只能瞎子摸象了
    也不知道到低是不复位,还是不过内存
               也不知道PG信号,和 PCIRST#再哪里测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望哪位大侠出来为小弟指点一二,
           小第 万分感谢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pci-e第22脚能测到复位,但amd的很多都不行

网友A:
LZ可以看看内存上的波形是否正常 ,机器自检到什么位置了

网友:
刚开始学维修,要多看点波形,这样看的更明白,也可以为以后维修打下更好的基础。那些看电流维修的师傅有很多维修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可以看看内存上的波形是否正常 ,机器自检到什么位置了

我只是修台式机时用到示波器,笔记本基本上口都没有用过,不知道笔记本上的波形怎么量。能给我具体讲讲吗?

网友:
今天换了一个南桥还是那样,我发现不上CPU电流也档在0.9,好像不太正常吧,可有查不出上那儿的毛病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