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不能显示,只不停地白光闪动

楼主(2011-06-25):
七喜20寸液晶不能显示,接好后开机只偶尔白光闪一下灭一下。我以为是高压板问题,换了仍然如此,换了鼎科G5621免驱的也不能显示,电源是外接电源,正常呀,灯管应不会坏,坏了会只闪一下就黑了。原驱动板上电压只有控制高压板的电压不正常,其他都正常。屏是M201EW02 V。6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为GM5621。我都头大了,不知怎么修了

网友:
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。 点下屏 看看,

网友:
前一天晚上用了的,而且正常关机了,第二天开机就这样了,屏线也换了,看样子还真要看看屏了

网友:
不是屏的问题,驱动板和高压板全挂了

网友:
呵呵 一起挂了很少啊

网友:
电源好吗?

网友:
一起挂  电源应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