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!奇怪!真奇怪! 无语………………???

楼主(2011-06-25):
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。……今天又碰到了:七彩虹GT210 TC512 D3此卡真算是奇了怪了。比如说:在A机器上通电黑屏无显示,键盘上的指示灯亮,检测卡复位灯常亮。换别外一个一样的新显卡上来,一下子就亮了。把此卡放到B机器上,亮了。唉! 反复试了N遍都是这样?奇怪!太奇怪了!无语!!!  上个此卡图: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32对有虚焊了

网友:
搞维修这行什么都会遇见的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便宜货来的

网友:
一点都不奇怪,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,,,但后来我把这个显卡再重新插回到原机器就亮了,,
分析是显卡插入槽内时,把什么短路了吧

网友:
兼容性的问题吧.....

网友:
你说的这、种可能也是有的。以前我碰到的是内存:我怎么插都没会亮,换个人插就亮了。我初步测试了下,金手指那里应该没有问题。如果就算有的话那也是GPU或者说BIOS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,如是BIOS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出现我所说的那种情况呢?

网友:
对了,刚想起个问题:那就是说显示器无显的情况下,键盘灯亮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刷写显卡BIOS啊?知道的能说下吗?在这儿谢过了???

网友A:
打显卡上的反正面32对差分总线你就知道了,一般有开路的。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桥芯片上有不同的结果。

网友(点评):
你泄露了天机,因特的芯片能降速使用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显卡上的反正面32对差分总线你就知道了,一般有开路的。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桥芯片上有不同的结果。

你说的这个俺也知道,,不过确实有像你所说的那样,有开路的,我个人认为这也应该是正常吧。你说的虽然含糊不清,但哥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。我已经确认过了正常,有那么一两个有开路的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插来插去的就好了  清理一下金手指看

网友:
清理一下金手指试一下 或是兼容性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是常说的兼容性的问题,不必奇怪。比如945的主板上478针的cpu,内存上2代的。这都是国人杰作。

网友:
芯片 兼容问题吧

网友:
氧化接触不良吧!!兼容问题可能是20%

网友:
这种故障我也碰到过.是显卡挑板的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芯片或者说BIOS出问题了呢?或者说电路、VGA虚焊等引起的呢?有这些种可能吗?

网友:
这就是为什么有兼容机名词的一个原因

网友:
这个不奇怪,先查16对耦合电容,你可以测测看,点亮后,速率会降到8X或4x等的,不是兼容性问题,而是显卡有问题,PCIE总线有问题导致的,修多了你就会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