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6-25):
只要是盈通的945
就要 我其实要的是CI945GC战神版 V3.1 限难找图纸 就要945的就足够了
症状是 刚开始是 认内存的时候有波形 看能是忍不到内存就反复的重启在跑U在去认内存 反复反复 一直复位认内存 复位的时候主复位都在复位 外设拆了 我现在没折了 供电都正常 内存的条件当然全正常了
重启

网友:
这种二线的主板,那里去找图纸呀,你说一下跑码的过程,详细一点,也好参考一下

网友:
图纸也未必能找到故障 你应该按检不到内存去修

网友:
电压正常。可以找阻值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