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的机器CPU 是AMD QL60 QL64 能替换成RM ZM 系列吗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  连接2台CQ40笔记本,都是压住cpu散热片正上方就可以亮机,手不用力压在就点不亮,键盘大写灯一秒闪一下,一直闪。加焊cpu座无果。把cpu拿到bga机器上无铅温度跑一圈后冷却,装上开机正常了。跑3d测试2小时后死机,开机又和原来一样的了。估计9成是cpu坏。
    查这个QL系列cpu有的说出厂就有问题,问了外面卖cpu的也说这个QL坏的也多,有RM ZM系列的可以代用,但是也有同行说单CQ40的机器不能兼容。
    请问朋友们有在CQ40 amd芯片组平台替换过什么cpu能开机的经验吗?

网友:
换一下试一试就知道咯!我建议再弄下座子!用力点弄!呵呵~温度再高点应该可以的!

网友:
前天才修一个CQ40坏U的,QL64的U,买了个新的QL60的,用的挺好,原装U就是有时能亮,有时不能亮,亮机之后一切正常。当时没有试手上的其它AMD的U,怕搞烧了。

网友:
还有这回事啊

网友:
我修过的,是北桥,很多人都说CPU跟座子容易出问题,我真的去换了CPU座,最后,还是换ATI的北桥

网友A:
QL和ZM .RM的CPU是可以代换的,因为他们的核心都是一样的。   都是属于S1G2的CPU
和大家共享下AMD CPU相关知识:

网友:
请问楼主  “把cpu拿到bga机器上无铅温度跑一圈后冷却” 是怎么弄的,U 不会挂吗

网友:
u没有挂,个人觉得是CQ40这个机器平时使用cpu温度过高一般达到80~90度,其结果就和nv显卡门事件一样芯片内部空焊了,给它用230度热热或者能好,我就加焊了cpu,当时效果还是明显的,就是不耐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QL和ZM .RM的CPU是可以代换的,因为他们的核心都是一样的。   都是属于S1G2的CPU
和大家共享下AMD CPU相关 ...

淘宝上有个上海的卖家,这些u销量最高,我说要买RM70的u,上CQ40 amd平台的笔记本,他明确的说这个不能上,只能上QL系列,其它的笔记本机型通用。说是有买家买了回去试过不行呢,我就想问下看有朋友亲自替换过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淘宝上有个上海的卖家,这些u销量最高,我说要买RM70的u,上CQ40 amd平台的笔记本,他明确的说这个不能上 ...

这我倒头一回听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