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A840 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11-06-25):
DELL A840 红色外壳,这机器有时候可以亮亮机后一切正常,有时能触发电流有跳变,电流跳变三次就停,有时指示灯最中间的一个不停闪耀,把内存动一下就可以亮机但是再关下次又开不起来……刷过BIOS后还是一样没有思路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!

网友:
AMD U吧 换个有惊喜  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

网友:
动内存能开机何不换个厚实点的内存试试,再不就压压U座子。

网友:
你还是多看看槽子的金指有没有被压下去,很有可能

网友:
换个内存,不行就加焊内存糟,再不行就像楼主说的换个U试试,动动内存能点亮,应该没啥大问题..

网友:
我也碰到个 LZ  解决了吗?

网友:
电流一直都不跳变  ...

网友:
跑内存看看是不是北桥挂掉了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