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M521L-S3 主板CPU温度高达105度????请修过的高手帮解答!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我今天修一台客户的电脑,主板是技嘉GA-M521L-S3  ,CPU是4600+,内存是威钢1G ,杂牌8600GT,希捷250G ,杂牌电源(因为电源和内存已经坏了,所以我就换上新的),就开机自检正常,可是一进系统就马上掉电,我就提个新的长城电源350SD,内存用新的金士顿2G,CPU风扇换新的超频3的,显卡换新的蓝宝石HD4650,硬盘也换个WD160G。。。哎无果!
  我就一张一张用手机拍照下。。最高CPU温度达105度,不过一到105度就马上掉电,哎!第一次见过,如果之高的CPU温度!

客户说刚买回来就是这样子的,经常不定时掉电。。
刚才到网上去查了下,有N多人都说有GA-M521L-S3  这种问题,看来是通病。。
不知道这种通病能不能解决???
修过的高手来帮我解答,灌水的自重!

网友:
把U放其它主板上试下看是CPU还是主板问题,这种情况见过U坏的也见过板子误报的。

网友:
手摸下CPU的实际温度,有可能是误报,我碰到过。误报温度121度,马上掉电,
刷下BIOS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用手真实的触摸下散热器的底部散热片是否烫手?还有就是误报如楼上所说刷BIOS

网友:
那些没温不一定正确.
另外拿块好的板子来换上U,就可知道是否为U的问题.
一样样排除.都没问题就楼上说的刷BIOS

网友:
用双面胶剪成两个跟CPU座子边一样的 贴在座子的边上  就可以了
目的是将CPU垫高一点   如果你垫好了的话  100%没问题的 我试过N块

网友:
有可能是检测温度的部件有问题了 造成误报  楼主可以有手感觉一下实际温度 要是不是很热的话可以把温控禁用的

网友:
不错,工厂也有这个解决方法呢 哈哈

网友:
这种问题  我见多了 有个很好的办法  我是济南这边的  技嘉维修站是 这样解决的 大多数是换一下 主板CPU插槽上盖  就可以解决  后来就不换上盖了  换一下CPU和风扇座  我记得原版是  塑料座换个铁座就好了  [这样的主板的CPU座有问题,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,希望你能修复此故障]

网友:
含有就是顺便更新一下BIOS程序

网友:
解决了上了和大家说一下 在此谢过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资料出错引起的呢 刷个先

网友:
测量下CPU温度检测脚,有图纸就好了,查下IO有控制CPU检测温度的PIN没

网友:
如果是通病,那去官网下个最新的BIOS,一般是会有改善的。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105度还不烧CPU吗?还真是怪事、、、、看来实际温度没有那么高了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