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拉网线160米有信号吗

楼主(2011-06-25):
想跟朋友一起用路由但他离我那里160米想拉线 不知道有信号不
信号
cyn1437
应该能上,不过可能不稳定啊

网友:
用质量好的网线,这个还是可以的,我以前大约拉过一百五六十米的距离,用着还行

网友:
要用质量好的网线,,,

网友:
一般网线距离不要超过100米,
不然会掉数据包的。。会影响网线
时有时无。。。

网友:
用质量好的网线可以

网友:
据我所知是没有信号

网友:
距离有点远 我认为 不要扯了,,,万一扯完 信号不好 线就白瞎了

网友:
可以,但有些机子网卡不好,网线会打X,这时要在网卡设置里将网速手动设置为10M单功或双功
同意楼主:
1.0
蓝焰
同意楼主:
这个说得非常对,我试验过了

网友:
100米之外信号会衰竭 你可以加一个有信号放大功能的路由

网友:
可以在线路中间加个交换机。并利用网线中没有使用到的线给交换机供电。这个办法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

网友:
100M网线中只用了两对双绞线,可以利用余下的两对来传输电源给中间的交换机,这样每一头的线路长度是80米,应该能得到较好的速度和稳定性。

网友:
我拉过二三百米的,一般来说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那个和所在的环境有关系。我曾经给朋友拉过200+的网线 都能使用。但是效果不太好。要想解决。买那种有屏蔽的网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超过80M就会影响传输速度

网友:
别浪费了线 都是钱买的啊 不建议 太长了

网友:
信号会有,但不稳定

网友A:
用六类网线拉...然后改网卡双工模式为10M单双工

网友:
用是可以用,但是对于网线的要求可高了。

网友:
用质量好的室外纯铜线,网卡速度调到10M,应该可以的。
同意楼主:
3.0
eidchan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我拉过110米的,开始拉的获取不到IP地址,后来换了好线,3块一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