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IS661FX—M7L—S661E装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6-25):
主板:联想SIS661FX—M7L—S661E装不了系统,硬盘是全新的,在其它机可以装,在这板装不了,也入不了PE,显示:Units specified don't exist SHSUCDX can't install

网友:
進BIOS里看看硬盤模式,改成IDE試試,另外再換張系統盤安裝一下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清下COMS,换下内存,CPU,如果不行,
可能是南桥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:
一可能是银盘主分区没有激活!
二可能是要改下硬盘模式!

网友(点评):
硬盘主分区不激活的话也是能装进系统的,只是启动不了而已

网友:
用安装版试试

网友:
不不清楚 啊。学习一 哈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最后解决方法

网友:
在DOS 下试下啊呀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,再不行就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ghost完后在拔过来

网友(2011-12-08):
我手上也有一块装系统死机,,,加焊CPU座子也不行,换南桥也不行,,郁闷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