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板子经典维修

楼主(2011-06-25):
今天老师给了一块主板,是神州的,板号是V30SAI。我刚拿到板,看一下主板有无撞件或维修的痕迹,大概瞄了一分钟,没发现此类现象。于是就上电,可以触发,电流跑到1.2几A。上显示器,结果显示器不显,而且主板一下就掉电。我就测那些大电容、大电感有没短路,结果也没发现故障。接着再测LPC总线也正常,CPU也工作。心想,很有可能是显卡那块的问题。再问一下老师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想法。我就测北桥到显卡的总线,当我测到最后几根线时,发现掉了一个电容,但我一测两个焊盆的阻值,和其余总线的阻值一样,就没在意,就认为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!这下我就急了,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!再让老师指点一下,老师把板拿过去一瞄就看出来故障,就是PCIE总线上掉的那一个电容的问题。我就找来废板上PCIE线路上的电容焊上去,再接上显示器,一通电,显了!

网友:
不错哦,此贴大家还是顶顶啊

网友:
神州主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容易出这些个问题,掉件,引起不正常,开机定LOGO,或者进不去系统,建议修这类板子之前先看掉件不。

网友:
额。。。看下。。不过既然看到电容掉了干嘛不加一个上去(我估计你那用诊断卡可能跑不过显卡。。那干嘛不加一个电容试一下呗。。一般有问题先解决了再看其他的。。)呵呵

网友:
那个应该是耦合电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