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修数码相机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      朋友说他的尼康S220数码卡片机镜头出不来了,开机提示“镜头错误“。开始拿来是让我帮他找个人修修,我来劲了,这个好机会决不能放弃,哇哈哈!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,为了发扬不怕死的光荣传统,我免费为我朋友修相机了。
        打发走了朋友(决不能让他在旁边,要不就露馅了),开始拆下相机的外壳螺丝,取下了7颗螺丝后,卸下了后盖;想取下前盖看看镜头,结果忙了半天,发现方法不对,扯不开。只好用绝招了,上网查,结果在论坛里搜到了一点关键的线索,说是要取电路板后才能取下镜头。用电烙铁焊开了主板和电源按键板的连接焊点,发现还有电源脚的3个焊点也要焊开,在完成以上工作后,终于取下了主板(喇叭的连接线不用焊开),看到了镜头了,拆下固定镜头的3个螺丝后,整个镜头就可以拿出来了,(有的资料说修相机要把闪光灯的充电电容放电,我不知道怎么放,也没管那么多;在此还是要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,愿各位教教我)拆开看看里面再说,小心翼翼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个线圈黑了,另一边的一个没什么问题,用万用表测了下好的那个是17.8欧姆,黑的这个是13.6欧姆,怀疑是这个东西坏了,导致镜头出不去,系统提示镜头出错。只好发个回来看看吧,不行也就是100多块嘛;等到镜头发回来后,安装CCD的时候又发现定位柱位置不对,(当时脸都黑了,不知道怎么办了,)还好问了下发货的上家,他告诉我用刀子切掉不用,安装此办法装好后,开机,哈哈哈,OK了。修个东西原来都这么刺激啊!

网友:
固定镜头的3个螺丝后,整个镜头就可以拿出来了,(有的资料说修相机要把闪光灯的充电电容放电,我不知道怎么放,也没管那么多;在此还是要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,愿各位教教我)拆开看看里面再说,小心翼翼

网友:
学习了,多多交流经验。

网友:
闪光灯的充电电容放电

用个2.30瓦的白炽灯,接到电容两端,灯闪下,不亮就放完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上是正解!我一般用电阻放电,这样比较方便!

网友:
谢谢4楼的兄弟,学习了!

网友:
好羡慕楼主,我也想学下修相机,就是没机会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