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的问题,第一次开不了机

楼主(2011-06-25):
客户的主机、是海尔的品牌机,来来回回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、第一次说是有时开不了,有时可以开、过去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啊、擦了一下内存、给他说明了情况、说应该就是内存接触不好、完了收费走人。

差不多过了一两个月又来电话说不行了,叫过去看看、过去说是没回开机都要把内存条拆下来在装上去、来来回回很多次才能成功开机、开机正常后一切都正常的。就给他说可能主板不稳定、要带回具体检查、完了带回还是没有问题啊、开一次来一次、纠结了,拿回去上号、当时在客户家里也没有问题

差不多过了20多天、又打电话来说不行、叫过去看看、呵呵、这次就比较搞笑了、说是每天第一次开机不正常、关了在开就正常、嘿、这下就纠结了、不知道怎么搞了、就又带回检查。带回开机正常、没问题、只要开机跑了D1就正常了、完了不管他、关机放在那里、刚刚又点了一下。第一次跑D0不在走了、在开又正常了、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?只有第一次不能开、后面的都正常、进系统运行也正常。internet的CPU、应该出什么怪问题比较少吧?现在不知道怎么来测试了、只有第一次、后面的都正常.晕死了、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:
刷下BOSS吧。
我还遇到个怪问题了,客户说开不起机,我试了下的确 是开不起机,于是,判断内存有问题,用橡皮擦擦了故障一样,于是第二天带了内存条去,换上OK,上网上了30分钟,关机重启,又不能开机,插检测卡,还是显示D5,当时晕死了。于是对客户说主板坏了,客户说是老电脑了,就不修了。于是把客户的机子复原,。结果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说又可以开机了,是有时候开不了,有时候开得了,等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开一次。我是没去了,管不了了。

网友:
有时候开得了,等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开一次。我是没去了,管不了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难缠啊,间歇性故障头疼啊,等前辈们指点

网友:
纠结的问题、刚刚又开了一下、第一次不行、后面依旧正常、那个师傅支支招、谢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几次这种问题,甚至有的是重新插拔下CPU才行,这种问题不好解决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 但是你不要忘了 很多时候开关和重启这俩按键都 可能造成这样的故障【修复这样的故障的时候 ,首先看裸版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,就是主板.CPU.内存。电源。显示器这几个部件连接看是什么情况 ,】在下了考虑一下BIOS程序的问题引起 主机点不亮

网友:
这种问题感觉还是板子不好   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哎、机子放在那里几天了、今天才把主板拆下来、放哪里放了一天、没管、刚刚忙完看了一下、把U拆下来插了一下上面的硅脂、上回去、一直挡D0、呵呵、问题出现了、就是他、CPU底座虚汗、平时用风扇压着、可能有的时候正常、有的时候不正常、哎、小问题困扰了好几天啊、主要是条件限制啊、(我自己没开门面,就靠发点名片出去跑,工具什么的都很有限)明天先给客户沟通哈、看他怎么说、完了再拿到师傅那搞搞、悲剧、今晚可以睡好觉了、做梦都梦到客户打电话催、、呵呵

网友:
怎么把求助改成已解决?

网友:
这样的比较头痛转来转去就是几样东西CPU 内存 NB

网友:
无法你人品太差了

网友:
太老就不修了。。。。淘汰了

网友A:
呵呵  这样
跟你说吧 用不着那么麻烦  你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你找我麻烦  好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 这样
跟你说吧 用不着那么麻烦  你换个电源试试 不行你找我麻烦  好不好

我都说了、问题解决了?请问换电源能解决U座虚汗的问题?麻烦你看清楚在说话OK?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,是换显卡解决的

网友:
Cpu虚焊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新手怎么赚积分啊 。。。求救!!

网友:
CPU座虚焊吧。我也是开电脑店的,碰见过好多这问题,有的内存有的电源有的CPU座虚焊其他暂时没发现1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底座

网友:
比较老的机制本来疑难杂症就多,很麻烦。。

网友:
嗯 不好意思

网友:
CPU底座虚焊很容易这样情况  第一次开不开  第二次很容易就开机可  以前遇到个478的   就是这种情况  原因是卡内存 供电无异常 !!intel的 478  和 775  PGA焊接的很多事CPU底座虚焊引起的 卡机 死机  第一次开机开不开  各位仁兄多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