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口有时不能用,有时能用,是不是南桥挂了

楼主(2011-06-25):
有个4411S的HP本子总共4个U口,有3个不稳定,一个可以用,有没有可能南桥挂了?但是还有一个U口可以用啊?

网友A:
你可以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你先查下USB供电和数据线的稳定信从而做出结论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是接口问题

网友:
南桥怎么加焊啊?它和显卡又不一样会虚韩,南桥 坏了只有换吧应该!!大哥!!

网友:
一般是接口氧化,用非金属硬的东西刮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都要焊南桥,天呀,那岂不是所有的电脑都南桥虚焊了

网友:
我的也有此现象,学习了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氧化或者污物所致

网友:
打下值看下

网友:
南桥坏了吧?

网友:
如果是在同一个接口有时有用有时没用的话的话,最大的是你u盘的几口脱焊了。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。偶尔有用,我拆掉把u盘的接口加焊后就好了。

网友:
应该接口接触问题,试试换接口

网友:
供电不稳 插上负载 量供电

网友:
看下BIOS,有台机器就是刷BIOS好的

网友:
典型的接触不良

网友:
接触不良,供电都有可能,私人不建议动不动就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