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电脑 VOSTRO1400图像抖动

楼主(2011-06-25):
     戴尔电脑VOSTRO1400每次冷机开机图像抖闪,1-2秒钟一次, 几分钟就好了,怀疑显卡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虚焊,想用热风枪吹一下不知道行不。请朋友们指教

网友:
最好是先查一下LVDS 正常就直接上BGA吧

网友:
很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。。
碰到过很多这样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!

网友:
     换屏 测试!不行就做显卡试试!

网友:
闪也有可能是屏 不过这款机子显卡坏 的多

网友(点评):
屏线 屏 显卡

网友:
外接有没有试过

网友:
   今天接外屏,本机笔记本屏一样抖闪,外接屏没有闪,不过有一下两屏全部黑屏,后来外接屏黑屏,显示没有信号了,笔记本电脑有显示。朋友们请分析到底是什么问题,会不会不是显卡问题而是主板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款机子的G86显卡爱处问题
确认一下是否屏的问题,实在不好判断,换片屏试不就得了
做维修的哪个还不压个三五张屏?

网友:
安妮描述的现象,我认为显卡的问题大些。

网友:
     手上没有现成的屏,如果真的显卡问题会不会是虚焊,可不可以做BGA呢。

网友:
换个体屏试下吧  这本显卡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屏抖的时候图像压缩了吗。开机的时候外接看看抖不抖

网友:
感觉不是显卡,你可以先用风枪吹下看怎么样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非常大

网友:
   现在又出现合上笔记本再打开有时黑屏,重启又没事 或在合上又亮了那个时候有时会闪一下黑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