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控制信号怎么搞?

楼主(2011-06-25):
从复印机上拆了个电源板,想当独立电源使用!但需要有个5V开启电压才能工作,怎么搞?

网友(点评):
把待机控制电路拆除。或是利用现有的电压,用一支电阻和一支5V稳压管得到。

网友:
冲电器,不过我看好电池。

网友:
输入110V   输出24V

网友:
如何省略5V控制,通电就有输出!

网友:
你的电源板  没什么用  要想个电源很简单 找个大点的变压器  整流滤波后加个可调电路 就是可调电源了 1.5V-30V

网友:
从这控制信号向回查,最后从它控制的电路下手,,,电路改动一下,就可以不用控制信号了

网友:
控制信号是主板发送过来的!2根细线!    输出是2个插头, 每个插头有2个粗红线24V 2个粗兰线0V! 8根输出线!

网友:
5V信号接在电源的哪个地方可以呢?

网友:
打开电源看了看!5V来自主板  控制的是光耦!把光耦输出端连接上了!

网友:
输出端是一个FMX32C    输出电流的多少和这个关是吗  查询不到这个型号 电流有多少

网友:
有没有电路图之类的  好棒你分析

网友:
楼主,你可能有很多问题。虽然你是修复印机的,但我劝你还是看看基础吧,最基础的东西不能靠别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