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不报错,但是花屏。

楼主(2011-06-25):
我想请教一下,有块N卡7300GT的,检测没有发现错误,可一开机就发屏,
是什么问题啊?
问题

网友:
可能和你的软件有关系 测73GT显卡 最好用7300GT的软件去测

网友:
焊下GPU看下.

网友:
花屏一般虚焊的比较多 不过也有列外的 显存坏了也有可能花屏 楼主可以用手摸一下看有没有哪个显存颗粒温度异常 可以把它拆掉

网友:
直接加焊GPU

网友:
加焊GPU试试。

网友:
搞不懂的就是为什么测试没错误,怎么会花屏。。。
谁能告诉我原因,

网友:
花屏不报错很正常啊

网友:
加焊GPU。。。OK

网友:
报错的测试结果发上来一看就知了,有些结果是下面ban里有报错,但上面A.C通道是不报错的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啊,我一般只看A C区没错就行了啊,,

网友:
想都不用想 直接加旱

网友:
加焊GPU,显存坏的情况不大

网友:
GPU,显存,屏线 及屏 都要考虑.呵呵.别太固定思维了.

网友:
确定不报错的话
刷下显卡bios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