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磐石400的电源有啸叫声跟带载差

楼主(2011-06-25):
手上有个航嘉磐石400的电源,短接绿黑线,风扇会转,测电压也正常,但有高频啸叫声,接上主板后啸叫声更大了,点不亮机,CPU风扇正常转,这时去测24针的电压,橙色为2.8V左右,红色为4.4V左右,黄色为10.2V左右,问一下这种情况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?我把电源里所有的电容都换掉了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小电阻或小三极管坏了,慢慢修吧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,不是所有的电容都换了

网友:
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,检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

网友:
先检查300V和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 如果正常换494   推动管  主开关管  以及周边原件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,刚刚测了推动变压器傍的四个二极管,其中有一个坏了,拆下来,发现断两边了,型号是4148,从其他废版上拆了个换上去就好了,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,原配的13009是大管,我用两个小管的13009代了,现在要换回去吗?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就是,标题要怎么改?之前好像是可以编辑的,现在怎么找不到编辑的选项了

网友:
不换回去当200w用可以

网友:
啸叫声要看变压器了。是否虚焊

网友:
是电容的问题,,,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A:
可否上个图片给看看 大家相互学习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否上个图片给看看 大家相互学习~~~

明天有空的话就拆开补张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