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劈的主板。

楼主(2011-06-25):
一块雷劈的主板,可以开机,就是键盘不能用了。当时打雷的时候没插网线。开机走到按F1走不了了。USB的没用。键盘口边的电容也拆了,不行。请指点。
键盘不能用

网友:
拆了网卡,换IO

网友:
换 IO 吧 键盘是 IO控制的

网友:
键盘鼠标用不了不就是IO有问题了 二楼说的对要是网卡比较烫手的话先拆掉网卡

网友:
建议换IO,

网友:
IO换了,还是不行。怎么办。

网友:
换了IO不行 那就查周边吧!

网友:
不会是桥挂了吧
同意楼主:
0.0
sunshing
同意楼主:
都有可能,IO和南桥。

网友:
把网卡给拆掉 更换下IO 不行看下PS2和USB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不行就可能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啊,威盛和SIS外换IO

网友:
inter的。供电正常。

网友:
网卡芯片不会坏吧。打雷的时候没接网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