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 重启不显示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06-25):
今天遇到台超级麻烦的笔记本,进水的,拆开看,有一大片地方,腐蚀了,  ,郁闷哪,抱着报废的心,把板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了,花了我整整一个小时才洗完 ,放到烤箱烤了半小时,拿出来上电,一点电流反应都没有,隔离保护都没过,直接飞了跟线跳到公共点去,上电还是一样,3v5v出不来啊,量了半天没量出什么结果来,想了想刚刚洗之前有个联想电压保护芯片腐蚀的比较严重,先换了在说吧,找了下有这个芯片,从x60的废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,大失所望,故障还是一样,    ,没折了,来到论坛逛了几圈,找了一个和我相式故障的帖子,它的是因为键盘口边上有个热敏电阻掉了引起来的不开机的,马上拿起板看了下,有个电阻快掉了,还有一个脚挂在上面,把它补焊了一下,上电,  有电流了,3v5v都出来了,接上键盘开机,显了,以为到此为止了,杯具又发生了,重启不显视,接上硬盘进系统测,没什么问题,上网声音之类的都正常,用了一个多小时都没什么问题,可问题就是,主要你重启了,他就不显,有要关了重新开机才可以,重启后看电流挡在0.7A左右的样子。   望各位大侠指教指教!!!!先谢了!!!

网友:
重启不亮的。可能性太多。坐等高手。

网友:
从启不亮之后有没有报警声、?
换条内存 刷个bios 试下。刷之前一定要备份原bios。

网友:
是bios的可能比较大     开机和重启的区别在于一个要加电   自检    而重启已不需要加电就重起  可能是自检失败

网友:
进水机太麻烦啦,重启后不亮,测供电,时钟复位,正常不,一个一个排查!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,我把诊断卡线飞好,发现重启后档内存,仔细看看看内存插槽边上没掉什么,索性就加焊了下北桥,就好了,实在想不通进水的机器,怎么可能把北桥进虚汗了呢??

网友:
进水的 机子就是麻烦点,

网友:
T61的机子北桥大多封黑胶的,你怎么加焊?你是不是忽悠人啊?

网友:
是呀,这个机器桥都是黑胶哦,你加焊就好了。难以想象

网友:
遇过同样的故障把内存换个槽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