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19寸显示器L9VB4

楼主(2011-06-25):
开机自动关机!这是外接电源适配器, 我断开高压条后开机测试,故障依旧,拨了屏线就可以开机了,这种现象最终确定是解码芯片坏了,我换了一个其它屏的解码片后就没有出现开机后自动关机现象,但屏还是没有显示,不知道哪个高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!!

网友:
看是不是按键漏电   如电压都正常可能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不像是程序的问题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