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电压全部正常,复位产生,但内存无复位

楼主(2011-06-26):
        下午接一台SL410K,说用着用着后来在开就开不了了.
        拆机测各个供电,都没有问题.MINIPCI 22脚有3,3的高电平,复位正常.CPU假负载也可以测到复位.LPC总线上波形.但是内存无复位.电流先到0.9然后回落到0.8多一点.
       BIOS已经换了一个料板上的,不行.然后又从论坛下了备份的BIOS刷了现象还是一样.晕了.内存复位还是没有.这个产生要什么样的条件啊?

网友:
主板跑码了吧,现在是内存不过吗?

网友:
从LPC上飞线了,也不跑马.怀疑北桥有问题.机器没有修了,退给客户了.

网友:
楼主笔记本内存是没有复位的啊。

网友A:
对啊,三代的有内存复位.北桥已经收到内存的PWOK信号了.但是死活不出RSET.我加焊了北桥,但是没什么用.不过原来开机0.8多,不掉电,现在0.9 隔几秒会自己掉了,好像跟没差内存那种掉电一样.

网友B:
听起来,这片板好像还有得修吧,是不是有点胆小啊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对啊,三代的有内存复位.北桥已经收到内存的PWOK信号了.但是死活不出RSET.我加焊了北桥,但是没什么用.不过原 ...

SORRY,原来是3代内存,有这个机子的图纸的,对照查一下复位前面有没有什么小的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听起来,这片板好像还有得修吧,是不是有点胆小啊,

我一般就是修电路,做BGA不行.没有练习过,所以就没修了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SORRY,原来是3代内存,有这个机子的图纸的,对照查一下复位前面有没有什么小的芯片。

没有,看了北桥的DATASHEET北桥收到内存的PWOK就应该会发出REST了,查PWOK的电压是从51116的PG出来的然后由两个电阻分压成1,5V 完全符合DATASHEET规定的电压.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条件了,说明书上面也没具体写了.主要是我不做BGA,(都是同事做的)所以就没有修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看了北桥的DATASHEET北桥收到内存的PWOK就应该会发出REST了,查PWOK的电压是从51116的PG出来的然后由 ...

和我一样,我也是主要以修电路为主,BGA都让我的学员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