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13 945无CPU供电

楼主(2011-06-26):
cpu供电芯片有供电待机时15脚5VSB,开机时15脚12V,上管G极无电压,下管G极电压12V ,下面有图,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芯片已经开始工作呢?其它电压还需要什么?请指教一下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17脚是开启脚,还有VID,都测了吗

网友A:
其他的供电都正常了吗、内存、桥、总线的!

网友B:
八成是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换换芯片、、、

网友:
其他电压都正常么   正常的话    换个电压芯片试试

网友:
CPU工作三大条件,VCC, EN,VID

网友C:
17脚电压是2.V,VID有个别有电压。 38 39脚。40脚.42脚。前面有1.2V电压。41  43  44   45  脚无电压。怎么样才正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他的供电都正常了吗、内存、桥、总线的!

内存供电1.9V ,北桥附近有个MOS管,D极1.5V    S极1.2V。G极5V。A14   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八成是电源管理芯片

供电芯片换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7脚电压是2.V,VID有个别有电压。 38 39脚。40脚.42脚。前面有1.2V电压。41  43  44   45  脚无电压。怎 ...

VCORE的供电的MOS管,全部检查了吗

网友:
加焊CPU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