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显卡花屏的维修!

楼主(2011-06-26):
显示器不显有时候做BGA一下就能做好了,花的花具体是怎么看的!怎么分析是主芯片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!还是想请教一下高手能详细的介绍一下!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  很有规律的格格花屏,应该是主芯片空焊
全屏或者局部有细小的雪花点,这时候就要考虑显存芯片是否空焊或损坏

网友:
一般花屏都是显卡的问题

奋斗小青年 -10 淡定

网友(点评):
老兄所言极是、人家问的是怎么判断是显卡上的GPU还是显存的问题!

网友(点评):
点评的老兄不明白吗?一开始我也被他们搞糊涂了,觉得这不是在说废话吗?后来才明白,他们所说的显卡就是指核心。连话都说不清,算是悲剧还是喜剧?

网友:
还有就是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花屏的、具体得根据经验分析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