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A820,起动10多秒风扇停转,象断电样,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6-26):
联想A820,看片过程死机,现在的现象是:按起动钮电源能起动,风扇转动,硬盘灯也闪亮,但屏无显示;约十多秒风扇停,有点象断电状,但此时的无线网卡及左边的二个蓝灯是亮的,长按电源钮可关掉电源,不知是何原因,请高手指教。
掉电
无线网

网友:
能启动10多秒,说明硬件无问题,先解决显示问题:查看是不是本显示器有问题还有是不是排线啊之类的问题,第二—— 十多秒之后关机,保守估计是操作系统有问题,先把平的问题解决了,再换个系统,相信应该会得的!!!!!!!!!!

网友:
谢谢楼上所说。但这机子起动10秒多,是指按电源钮风扇转动的时间,起动画面都没出来,而且用VGA试过,就是木有显示,秒似没起动。

网友:
你查下高压板供电和屏线接口工作条件

网友:
自检没过?

网友:
好像是温度过高,还有就是没有测到风扇转速。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一样,我怀疑是电脑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看片死机,看的是高清片?导致温度过高死机。
检查cpu或显卡。
可先换个内存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