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IBM T40;T41/T42主板区分 主板是否可以乱装

楼主(2011-06-26):
最近修的T40,和T42一样,都是7500的显示卡
很郁闷啊
是不是这些班子都通用啊,顾客乱装的???
我现在都不敢看型号了,我郁闷T40,和T42居然主板一模一样,我的上帝

去网上查:只能知道“ IBM    T40   集成  200 元
                   7500  220 元
                   9000  225 元
         T41  T42  7500  250 元
                   9000  240 元
                   9600  280 元
              T43  X300  500 元
                   集成  400 元”
IBM T40T41T42T43的区别2009-12-30 13:35:31|  分类: 默认分类 阅读125 评论0   字号:大中小 订阅
T40伴随着讯驰平台一起发布,算是IBM的一代佳作。安全芯片为模块化接插式

T41在T40的基础上有如下几个变化:

1,增加了硬盘APS(Active Protecting System)系统,能够减少意外情况下硬盘所受到的伤害,原理为在主板上安装加速度检测芯片,一旦检测到机器加速度过大,立刻控制硬盘电机停转,磁头归位,回复到硬盘抗震能力最强的状态,加速度减小,则会恢复到工作状态;

2,北桥芯片改用了增强版855PM,可以支持DDR 333内存,而T40所采用的855PM只能支持DDR 266内存,在内存性能上有所提高;

3,T40采用的COMBO光驱是一种9.5mm的规格,初期产品的规格并不能让所有用户满意,比如CD-R刻录最大只能达到16X,而在T41时代光驱规格得到了提升,已经能够支持24X的CD-R刻录了;
4,安全芯片放弃了接插式设计,直接焊接在主板上

T42和T41相比

1,T42和T41相比变化是添加了15寸的机型,让T系列在机器定位上更加游刃有余,涵盖了主流商务机和高端移动工作站,使得T系列在面对客户的需求时能够表现的更加从容,同时15寸机型也让IBM在T系列重新启用口碑绝佳的Flex View技术成为了现实。

2,T42绝大多数机型都采用了90nm工艺制作的基于Dothan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,功耗更低,而性能却更加强劲,L2 Cache(二级缓存)增大了一倍,达到了2M之巨,功耗却大幅降低。两相对比,PM 1.7处理器的最大热功耗为24.5W,而Dothan 2.1处理器的同一数值仅为21W。

3,T42正式装备了Intel 2200BG无线网卡(不是全部机型),开始支持802.11g规格,而此前的T40 T41除非升级无线网卡,否则无法做到。

4,T42在隐藏分区的恢复机制上有所变化,T40、T41所使用的恢复盘有4张CD,而到了T42时代变成了7CD,隐藏分区占用硬盘容量更大,而且更加脆弱(T40/T41的隐藏分区想要让其失效还是有点复杂的,但是早期的T42的几乎可以说轻而易举,后期把HPA放到硬盘末尾以后这一问题得到解决);

5,T42开始支持电池充电条件设定,用户可以自行决定电池电量低于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开始充电,避免过去95%一刀切的尴尬;最后,在后期的T42机型中,加入了指纹识别的功能。这些只是普通用户能看到的区别,至于内部的区别,更多,比如安全芯片的版本等等………

T43相比于T42的升级,也是非常明显的:

1,芯片组由855PM更换为915PM/915GM,全面进化到SONOMA平台;

2,CPU全线更换为533FSB TDP 27.5W的DOTHAN CPU,性能更好,但是发热量、功耗也更厉害;

3,显卡配置重新进行了划分,低端机型,使用915GM芯片组,显卡为GMA900集成(这是ThinkPad机型第一次在旗舰商务机上使用集成显卡),中端机型,使用X300 64M显卡,显寸带宽64bit,性能不如T42高配的R9600 64M,高配机型(特制T43P),配备.FireGL V3200 128M,为X600的FireGL专业版,相对于T42P的R9600专业版,性能有所提升的;

4,PC卡插槽有了明显变化,原有的PCMCIA TYPE II×2取消,改成PCMCIA TYPE II×1+EXPRESS CARD×1;

5,并口颜色在T40/41/42上都是红色,在T43上已经改成灰色

当然同系列的机器型号不一样还有区别,不用说是不同系列的机器了
大致也就是其配置有些区别

t40和t41在外形上基本相同。
不同:T40 采用Banias核心;内存为ddr266,即pc2100
T41 采用Banias核心;内存为ddr333,即pc2700;多硬盘保护功能
T42 有的采用Dothan核心;主板芯片组为Intel 855G;内存为ddr333,即pc2700;多硬盘保护功能;有的主板升级;有的显卡和显存升级;有的显示屏升级
T43 有的采用Dothan 533核心;主板芯片组为Intel 915;内存为ddr2内存;显卡接口为PCI Express;多硬盘保护功能;有的主板升级;有的显卡和显存升级;有的显示屏升级

网友:
D壳的模具都是一样的、应该能装上的!

网友:
T40  和 T41  42  都有区别的。。主板是一样大小的但芯片不同。。

网友:
像网卡啊。。还有带P 的。。显卡不同

网友:
应该可以装的上的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

网友:
应该可以,同系列的应该行。

网友:
T4所有机器的主板都是可以互装的,15寸机器与14寸机器的结构区别,就在于在主板的右边多了一个延长接插的电路板而已,只不过平台和性能有所差异!而且强调一点,T40没有集显的主板,独显最低也是7500  32M的,那可能是R40的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