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HP DPS-365BB A 电源里面一个元件参数

楼主(2011-06-26):
这个是场效应管还是什么啊?有知道参数的麻烦告知!

网友:
5R140P  自己网上查呀

网友A:
这是一个开关电路的开关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一个开关电路的开关管

知道参数吗?

网友B:
是场效应管,但参数查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场效应管,但参数查不到

感谢!在找一下参数,实在查不到就用大功率的作实验。

网友:
500V,23A,0.14Ω高效低内阻MOS管

网友:
    兄弟你在哪里查的,能告诉我吗??

网友:
可以说是MOS管把

网友:
N沟道场管。
IPI50R140CP,IPI50R140,5R140P,5R140,50R140 TO-262 infineon DIP/MOS N场 500V 23A 0.14Ω

网友:
感谢各位回复!找个参数近似的管子代换试试.

网友:
你也可以用万用表测。有一个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