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60P花屏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6-26):
接台联想T60P的机子,客户拿来时说屏幕起亮线,颜色变成多彩的, 如图所示,屏已经换过了,故障依旧,后拆开机子,显卡是独显的,心想肯定是显卡问题,正准备干显卡,我又点了一次,这次居然好了, ,如图所示,兴高采烈的装上准备收钱了,什么都没有做,居然收钱,安逸。第2天又拿机子出来,我有个习惯,修了的机子客户没有来取的,上班前都要开机点看。晕哦又是亮线,多彩的颜色,索性不管它,过了几分钟居然又好了,不过出现这种花 ,这种情况停留几秒后就正常了,,一直都正常,反复开关机都正常,为了多观察,第3天又开机,还是昨天的那种情况,开始有线,点一下就好了,郁闷至极,这期间外接一切都是好的,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啊?请指点一二!

网友:
把显卡从新植株

网友:
在显示器里面这种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,我想笔记本里那个驱动屏的就是那个的问题吧

网友:
你看 是不是 屏线或者是屏的问题!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种!

网友:
应该跟显卡没有多大关系,都说了 过一会儿就正常 ,你在换屏线是一下   如果  还不行的话 你就干 显卡吧!

网友:
我总结了一下,应该是冷开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,

网友:
锡球接触不良,BGA通电后自身会发热,热胀冷缩原理导致又能接触到锡球了。

网友:
看看屏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看花的样子,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从第一张图的情况来看,我个人觉得屏的问题可能性最大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解决了楼 主说下哦。楼主屏换过了,独显的话,应该虚焊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,不过我换屏线就好了

网友:
很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百分之80 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是屏线或是屏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你也太懒了点吧.三天都没有拆开机器看下.纸上淡兵能解决问题?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吧

网友:
搞好了没有 先小问题

网友:
楼主亲自换的屏吗
怀疑屏或屏线,显卡先别忙着做。

网友:
冷开机时,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,正常就先换排线和屏看一下,最后在动显卡。

网友:
明显屏的问题啊?

网友:
屏线或屏的问题了!

网友:
楼主,原来屏点一下呢,

网友:
查屏线,屏线插座(屏上的和主板的都要查),最后显卡。

网友:
显卡加焊下就就可以了吧!!!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试, 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还是主板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搞好没有啊!好了记得说下啥问题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