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碰到一个不解问题?

楼主(2011-06-26):
HP DV5  板号为QT8     主供电芯片为ISL 6237  ,待机0.01量到有3V 5V ,3V ,5V上管控制极能量到波形,可是量到二个下管没波形,电压0V,为什么会是0V 还会有3V  5V ,这个我一直没明白,产生3V的下管控制极没波形,导致12VALW量到的只有3.8V,ISL6237我换了几个了还是那样

网友:
这么怪的故障?把去升压的线路断开看会不会有波形?

网友:
这两个mos管好吗

网友:
你查一下PC96是否坏;PQ54和PQ59是否坏及前级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关注一下 ,学习学习

王志佳 -4

网友:
看看二极管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慢慢来,多量下外围

网友A:
你把故障都说出来啊,就目前这个情况能不能触发?

网友B:
下官没波形咋出来的3 5 v?

网友C:
查一下LXI,LX2两个脚相连的电容,电阻,不过我感到下管控制集没波形,一般不会有电压吧

网友D:
奇怪 。。。既然有3V  5V就先查查那12V出来的条件吧

网友:
对于我这新手来说,看不懂的问题,有没有波形只是听说过,还没亲自测量过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指的是升12V的线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奇怪 。。。既然有3V  5V就先查查那12V出来的条件吧

12V要出来的条件是 必须要有下管的方波控制。才能达到1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一下LXI,LX2两个脚相连的电容,电阻,不过我感到下管控制集没波形,一般不会有电压吧

我也是这样认为,我问过很多师傅都说不可能,但是我的确能量到3V 5V  ,同事也量过。所以很不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官没波形咋出来的3 5 v?

对啊,我不明白,按理论来说,是不可能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故障都说出来啊,就目前这个情况能不能触发?

哥,我经常看你回别人的贴子,能告诉我你Q吗?

这个机子是能触发,只是在出S0状态下的电压时都偏低,比如5PCU转5V时量到只有2.几V ,他的控制电压,就是由12V提供,12V量到只有3.8V ,在查PC100 PC101 另一边没控制波形,在一量下管也没有,所以很无解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哥,我经常看你回别人的贴子,能告诉我你Q吗?

这个机子是能触发,只是在出S0状态下的电压时都偏低, ...

触发以后电流怎么样啊?能亮机吗?

网友:
在学校用过示波器,出来后一直没有机会,你这种事还真是怪事,希望你能找到问题,让我也分享一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触发以后电流怎么样啊?能亮机吗?

电流只到0.43,没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流只到0.43,没复位
吐过电压都出全的话,可以先压压南桥看看 。

网友:
能不能亮机啊!要说清楚点!

网友:
看下12V的升压电容的有没有问题。还有就是控制芯片的激励供电有无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