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管烫手

楼主(2011-06-26):
联想显示器,开机行保护,去升压管,接信号线。行听着有高压声音。屏不亮。摸包热。行管热。
行管基极有-0.12V
现在准备换包。不知正确否

网友:
看你的数据应该是行激励不足。

网友:
非常正确。

网友:
高压包或行推动有问题,,

网友:
高压包百分之九十坏了。

网友:
换包后有光了。
就是关机有亮点,有回扫线,请批示

网友:
如果包热的话,换包吧。

网友:
已经换包,换包后有光了。G1-18V g2 108V

就是关机有亮点,有回扫线,请批示

网友(点评):
不要重复发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