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 不过内存

楼主(2011-06-26):
换了3条内存还是跑1728 用视波器在内存AD线打没有任何反应 量了供电 系统总线都正常 后面上内存假负载 打了内存到北侨的AD 无穷大原来是侨空焊了

网友:
LZ 又赚钱啦不过技术要到位啊

网友:
这机器内存槽空焊的多吧!!

网友:
北桥虚了吧

网友:
这机器的通病。

网友:
是北桥虚焊吧!

网友:
存槽空焊的多吧

网友:
北桥问题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