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做联想Y510黑胶显卡经验分享

楼主(2011-06-26):
接到联想Y510机器一台花屏,机器入手后很快的锁定为显卡故障,在拆开机器后盖窃喜他是块显卡板(免了拆整机,O(∩_∩)O哈!)取下显卡板,细看了下,发现竟然和T61类似的,显卡内部灌了黑胶,这样能够完好的取下这个显卡的成功率就大打折扣了!心里没了底,第一次搞黑胶啊。在坛子里看了好多做黑胶的经验帖子,把闪存用锡箔纸封好。打开返修台,我的返修台是xxxxxx三温区的。四挡上部最高温度设置成250度,下部温度260度。当测温线显示的温度过了217度时就瞪足了眼睛看焊点,开始紧张了必经第一次做黑胶的,虽然事前跟客户讲过利弊关系弄不好可能要换显卡板。当217度过去20秒测温线的温度达到245度了,小心翼翼的用尖嘴镊子伸进去慢慢的往上挑,终于取下来了(忘记拍照了),看板子上还好没有掉电,但是黑胶还是留在板子上。用风枪跟烙铁配合去胶,悲剧发生了。掉电了,数了下大概掉了16个点哦。 仔细用放大镜看了下就一个数据点掉了而且细铜丝还在,用下个小锡球补上。其余的都是空点。换上10年改良版的G86-703-A2,做好之后量下电容都不错(我的习惯每次换或者重做芯片都会量下)。装上去上电测试,熟悉的LENOVO标志出现了,进系统不花屏了,此机至此修复。

跟大家分享下大家都知道,灌了黑胶的显卡,加热是没用的。。。非常容易爆珠。所以一般都要取下来重植球再做上去!取显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有:
1.保证显卡板的固定要稳(因为在取的过程要稍微的带点力度,固定不稳容易将显卡板推开,发生一些“小意外”)
2.加热的过程要注意观察显卡芯片周围电容电阻上焊锡的微弱变化,这样才能判定显卡芯片下的锡珠是否融化。
3.在温度到达锡球融化的时候不要立刻就取芯片,最好能延时3~5秒,这样更能减少掉点的可能性!
4.抓住时机果断的取下芯片,避免在试探的过程温度下降,锡珠重凝结!
总的来说就是胆大心细,见机行事!

凡事都有第一次的,希望与大家共勉!~~~~~~~

 会员11221922元2022-9-23 11:39

网友(点评):
网上有卖的溶胶剂、不知道好用吗!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啊

网友:
LZ 真是运气好,16个点只有一个,汗 该死的黑胶

网友:
现在一看见黑胶就迷糊了。LZ 强人

网友:
其实像T61那样的显卡我都是看到四个角都暴珠的时候大力撬出来的

支持!不要看温度,4边都冒锡就OK了

网友:
这说明楼主细心

网友:
这并不是那些恐怖的黑胶!其实只是点胶渗进里面一点点而已!底下全是黑胶才是大家心里面恐惧的!

网友:
黑胶有啥好怕的,上下265度,镊子轻松拿下来,一个点都不会掉

网友:
像T61的话换显卡价格高是不得已的,像Y510这种显卡板没必要修的,直接去淘宝交换好了,一般200多能换到个改良版芯片的了 ,单买个芯片都要300多了

网友:
现在大多数维修人员都告别了修灌胶难的问题,主要是做的多了,经验也就有了。我做了也不下十片灌胶的板子了。现在看来成功来之不易。

网友:
LZ能说明下吗 芯片取下来以后你用多少度出去的黑胶啊 烙铁和风枪分别是多少啊

网友:
买到升级版 的芯片不容易呀.

网友:
我觉得有些白胶更难搞,我一般用药水先抹,拆掉芯片后,不是可以庆祝的时候,板子上的胶更麻烦,一般掉点都是这个时候产生的。我一般是先用药水泡一泡。然后用烙铁铲,再用药棉沾药水搽,就这样反复。

网友:
非常好的经验~ 谢谢分享~

网友:
黑胶的板子做起来确实是有难度的

网友:
非常好的经验

网友:
板子上的黑胶,要把烙铁温度开大点,然后慢慢的把黑胶给清掉

网友:
这种胶 简单啊 挑干净 很容易拿下来 也不掉点

网友:
谢谢分享,现在做的多了,也没什么!

网友:
感觉LZ用的温度低了一点高一点的话可能好一些。铲胶的时候不知道你用了多少度掉了那么多的点。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。

网友:
板子上面的胶的确不好去。温度低了,胶不软,温度高了,点容易掉。现在我都是冷态下【冷态下点最牢固】,用手术刀片剔除胶,效果很好。感觉比加温除胶的心里压力小多了

网友:
黑胶的板子做显卡 成功率好低的

网友:
的确也是、、但是最重要的要掌握好温度、不然很容易爆球、、有难度

网友:
前天做了一个Y510(重植),没有成功。这种显卡真的不好弄啊!

网友:
我去黑胶,一般是用烙铁,把外围黑胶去掉,然后小心的去除芯片里的黑胶,要小心,否则可能会破坏电路板

网友:
还没做过这样的板子呢 ·········今天学习点经验

网友:
继续努力哦,还不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