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945独显怪问题

楼主(2011-06-26):
客户送来一台V3000  945  独显 ,显卡故障加焊显卡亮机,装机后测试,放音乐时就掉电重启。返复测试,如果去掉本机的,喇叭,或者静音,就不掉电,去掉本机的喇叭连接,用耳机也正常,后来给客户换了一块本,最近又把这块板装在另一台V3000上故障依旧。说明还是主板问题。换了功放,声卡,RC1排组,故障依旧,没了思路。

网友:
拆掉显卡后跑会3D,看是否会掉电。掉电的话就有可能是带不起负载,把cpu核心供电IC加焊一下;不掉电的话换南桥试一试。

网友:
后来重新换了一个09版的110MT的芯片,如果静音的话,跑3D试了也不掉。只要一开声音(喇叭)就立马掉电

网友:
你有没有查供电,特别是输入输出的电压。

网友:
功放部分的胶纸有没有贴回去?

网友:
有可能是振动影响的哦,试试把喇叭移到机壳外面试试

网友:
不上外壳主板在外面点,换了一个喇叭,贴纸贴了也不行,只要接了喇叭,放音乐就掉电

网友:
裸板试一下

网友:
老周,别查了,这个是与RP有关系的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重点检查音箱的那一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