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6日 1

楼主(2011-06-26):
      离开饼哥的授课已有半个多月了,今天刚好清闲一些   发点维修经验以供参考。
   这是一块映泰的板,具体型号我忘记了。故障现象 是跑--FF     查资料得到一个结果就是IO在得到PG后从78脚发出ATXPG给南桥电压是1.5V  ,用假负载测得到CPUPG正常1.2 V   按照这种维修思路   应该是两项PG 在相与和时钟正常的情况下产生PLCRST   查PCI复位有    查网卡复位有   而CPU没有复位,北桥供电正常   我对同行说你北桥坏了,他说那你帮我做下吧。我说这板不值得维修(754主板),老板听我这样说后看了看这个我不认识的客户笑着说:“ 以后要是他拿来的东西,能修的都要帮他修,关系一直不错。”   我直接去做北桥   2温区的 底部温度起来的太慢了,我就这位守在BGA旁边   上部温度到240用摄子去触了一下桥 没有动,等温度到250了我又去碰了一下桥动了,前后只有8秒钟吧。SIS的芯片不好做我真的很害怕,必须这么小心翼翼。等温度冷却后拿桌子上测试 ,短接开关就跑码了。以下付图。      就算有经验  我也不是直接去做北桥  ,能这么测走一个过场至少能得到一个结果。以下付图

网友(点评):
发贴请注意 标题 下次再有类似直接杀掉

网友:
映泰6100的是NV的芯片组,怎么是SIS的啊!而且这板通病就是北桥虚汗,这种板一旦出问题就用不了多久时间。

网友:
板子人家都拿走了   ,我只是事后拍的    像他们那样闲心    我这里要闲的时候闲一会  要忙的时候停不下来   至于什么芯片   楼上你还是正确的   谢谢指出

网友:
是单桥板子吗。英伟达的。话说复位查到几个有电压,几个没电压的话,基本是桥问题吗

网友A:
为什么不值得修呢,你不是修好了么,SIS的桥是不是很难做啊,做不好就砰!!!!!

网友:
NV 的桥把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值得修呢,你不是修好了么,SIS的桥是不是很难做啊,做不好就砰!!!!!

我有 以下优势:第一,这个老板关系好做坏了给人家说两句就啥事没有。第二,在我来之前如果是给同行修如果是做桥做失败了他们都能理解。(老板在这方面做的很成功)   所以我无后顾之忧。举个简单的例子,如果我做失败了,同行会说:“那也没办法我跟客户说去让他换块板”    你说我有什么后顾之忧?   再者在这里他们一直认为我们的维修水平很高,我们要是做成 了别人说不定做不成,我们要是做丢了别人肯定做不好的态度。   呵呵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有 以下优势:第一,这个老板关系好做坏了给人家说两句就啥事没有。第二,在我来之前如果是给同行修如果 ...

哦,等去基地了我就更清楚了。SIS的桥为什么难做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等去基地了我就更清楚了。SIS的桥为什么难做啊,

我第一次做NV的桥做了六次都没有成功,不能死守基地那个温度表。你就要爬在BGA旁边   时刻用摄子去触桥   一动就关闭BGA返修台   这样才能成功    原来的那个风量是开在中间的,你要再向前扭三格让风量还要减小   就肯定成功了,   我是这样做成功的     NV的桥比Intel的桥要薄一些

网友C:
北桥得到了,供电,时钟,并且板上也有了pcirst,而没有cpurst,你为什么没有想到bios有问题呢?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北桥得到了,供电,时钟,并且板上也有了pcirst,而没有cpurst,你为什么没有想到bios有问题呢?呵呵

BIOS问题有几个?维修中有BIOS问题的只占到1%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