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电路板坏能修么?

楼主(2011-06-26):
请教!希捷硬盘电路板坏能修么
板号;100535704

网友:
一般都是整块换的了,淘宝上有卖。

网友:
就只烧那一个位置吗?如果是的话是能修的

网友:
就怕烧断线了,也没图纸,很难查的。

网友:
当然 能修好的 我以前修过几块 向那种12V 5V短路的 一般要烧保险 就查那就行了 具体怎么测量我也不清楚 我修的问题都是比较明显的!

网友:
换板都不贵,,,,

网友:
我今天准备修个西数80G。。是12V短路。。结果拆了所有IC和电容还短。。真郁闷啊。。

网友:
换电路板,直接换就可以了吗?有没有扯到固件之类的事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短路啊都爆了

网友:
短路的挺厉害!在淘宝淘了一块  连运费   黄绿   ,换上数据块  OK 了,谢谢以上热心师傅!

网友:
能换 应该没多大问题

网友:
还是直接换板比较省事,反正板了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