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6日 2

楼主(2011-06-26):
  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人抱来的一台联想电脑吧,锋行X3055H,故障现象是时开得起来时开不起来,开不起来的时候是不过内存,我先内存供电北桥CPU供电南桥供电都正常,第二次我再短接发现没有用了,然后就去触了一下南桥旁边的晶振,自己开机跑D2,D1  ,又去把晶振谐振电容换了,换了也不行又换了25M的。不再出现按开关不开机的情况,但是内存还是过不了。这一时间已经走了很多弯路,又去查内存的工作条件,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阻值。也正常当时是这样做的 ,可能是北桥空焊把CPU传过来的内存信息没有读全先做了北桥 ,之后打开CPU座一看 有两个针孔已经被CPU按下去了,已经无法再往上弄了。我的是摄像头照像条件有限   以后附两张图吧

网友(点评):
复位灯都常量。。看看供电啊

网友:
呵呵,那是一直在闪不是常亮,换了晶振后正常了!

网友:
K8的板。。。感觉先清一下CMOS_CLR..再查内存条件...

网友:
之后打开CPU座一看 有两个针孔已经被CPU按下去了,已经无法再往上弄了。
这句话真的没办法理解~

网友A:
哈哈  这里量大   若换CPU座只能收30块钱  浪费时间   老板只要求效率   若换主板还能收80   最后他的主板不要 了  又值20块钱     兄弟可明白?

网友:
效率固然重要!不过质量要做到更好!CPU座做虚焊了就不好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 这里量大   若换CPU座只能收30块钱  浪费时间   老板只要求效率   若换主板还能收80   最后他的主 ...

你的意思是,把CPU座拆下来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思是,把CPU座拆下来了呗

老板的是二温区的,我调到250度没有折下来,因为底部的温度迟迟没有上来,  众所周知  二温区的BGA  下盘速度起来的比较慢

网友:
哈哈我们这台板基本不做BGA。BGA收180。换板收80都老老实实换板去了。

网友:
我今天发现换板的显卡还没有插    老板只是说  先放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