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KW40笔记本,不小心进水,开不了机

楼主(2011-06-26):
七喜KW40笔记本不小心倒水掺入笔记本,现在开不了机,电源有电到,按开机键一点反应也没有,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??高手指点!!

网友:
看图纸,一级一级的查吧!

网友:
先烤一下吧

网友:
先拷干再查是否有等机,电压是否正常(如3V 5V )如果没有3V或5V就要看图纸一步一步的排除了

网友:
先从进水位置查起,再看组织,再查电压

网友:
拷机查待机有没有    然后看触发条件满足不   进水的机器不怎么好修

网友:
我想找这个机器的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