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 卡LOGO

楼主(2011-06-26):
如题 USB供电5V正常 键盘只能开关机 按其他键没反应 我有一块X200主板 BIOS品牌(MX与WIN..开头)和参数(25L6...与25X6...)不一样 但BIOS上面都有LMC 3不知道还能代换
卡LOGO

网友:
看是否有外围东西 有问题

网友:
键盘 内存都换了 空板测试也一样

网友:
重新 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你说的是死机还是键盘不能用呀 如果司机建议你做做南桥试试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看。

网友:
截个图上来会更好!